物联网无线传感器之所以对电源设计人员构成挑战,其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2-22):
物联网无线传感器之所以对电源设计人员构成挑战,其原因是什么?

网友:
通常由尺寸不大的电池供电,但仍必须有较长的电池寿命。

网友:
长时间处于低功耗休眠模式,然后快速唤醒以发送和/或接收数据,之后又迅速返回休眠模式。

网友:
通常将射频收发器和微控制器集成于单个芯片中。

网友:
为了给传感器供电,设计人员有三种选择:开关稳压器、LDO 或两者的组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因为每种选择都需要权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