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AX232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02-22):
最近由于项目需要,设计了一个MAX232转换电路,芯片是在立创买的,型号MAX232ESE,电路是按照美信手册提供的参考电路设计的,
如果下图所示:

由于只用了一路,所以7/8/9/10脚都空着,MAX232外围的5个电容按照手册要求选用的是1uf/16V的钽电容,电源是5V(5V/800ma适配器和5V开关电源都用过)按照这个电路开始可以工作,但是没多久出现串口失灵,并且系统电压会被拉低0.5V左右,测量2脚和6脚电压,在不接入单片机的情况下,2脚+8V左右,6脚-8V左右,接上单片机芯片后,2脚电压不变,6脚变成-5V左右了,接上串口调试助手,会不停的收到乱码(时有时无),外围电容换过104的贴片电容也无济于事,但是在相同的电路基础上设计了另一个两路的通信转换电路,入下图所示:

这个电路所用到的器件、电源跟上面用到的一模一样,测量2脚和6脚电压,2脚为+10V,6脚为-10V,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有遇到同样问题或觉得电路中有欠缺的地方的麻烦给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