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亚稳态?有什么危害?

楼主(2023-02-22):
什么是亚稳态?有什么危害?

网友:
亚稳态是指触发器无法在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到达一个可以确认的状态。即:如果触发器的输入电压采样时间过短,则触发器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实现输出逻辑达到标准电平,在这段时间里输出端在高低电平之间处于振荡状态,而不是等于理想输出值。也就是说,电路处于中间态的时间变长,使得电路“反应”迟钝,这就是“亚稳态”。会导致挂死,除了复位,完全不能工作

网友:
时序不满足或者异步接口或跨时钟域信号的时候会出现

网友:
解决方法
   (1)单比特信号(使用同步器,多级触发器,一般采用两级)
   (2)多比特信号(使用FIFO)
   (3)多比特,但数据流小,用fifo不划算,使用使能信号

网友:
亚稳态一般发生在跨时钟传输、异步信号采集中以及复位电路中。 在同步系统中,输入总是与时钟同步,因此寄存器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是满足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亚稳态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