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机的显影缸药液为什么要加消泡剂?

楼主(2023-02-22):
显影机的显影缸药液为什么要加消泡剂?- n6 o! E0 R- C6 L+ g

网友:
显影缸内的显影溶液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和过板量的增加,溶液就会逐渐的减少

网友:
缸内显影残留的油墨就会积累多,随着溶液的反复喷淋使用就会出现有杂质和泡沫,如果泡沫过多残留在板面上,在过显影机水洗段时就难以清洗掉,会造成板子外观上的缺陷,而添加消泡剂是溶解显影缸内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