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接收灵敏度 计算

楼主(2023-02-22):
    假设一接收机的追踪灵敏度为-160dbm, 外部增加个20dB LNA , NF 1dB, 能否说明天线端口的追踪灵敏度为-179 dbm(若不考 虑线损)?
    详细的 GPS接收灵敏度计算 与外部的LNA增益  关联会是如何呢?

网友:
    我觉得天线口的灵敏度是-160-20=-180dBm。这个时候无法考虑NF,只有给出接收机的噪声系数,才能算整个系统的级联噪声系数,进而得到整个系统的灵敏度。

网友:
    热噪声都不只这个值。灵敏度不能超过热噪声的。

网友:
    如果这样就可以增加灵敏度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