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保护电路,PMOS管开关关断问题

楼主(2023-02-22):
附件中,给出了采用的负电保护电路,使用了NPN和PMOS管来完成关断控制。在cadence16.6中仿真。
对于除开MOS管的其余部分,实际测算与仿真接近。
问题:接上-6V负电时,理应PMOS管的两端,G极电压拉低,PMOS导通;而无负电, 即0V时,NPN关断,G极应为6V,PMOS截止。
但在仿真中,如附件所示,仿真结果不符。查询datasheet,采用的IRF9130 PMOS管的开启电压Vth为 -4~-2V,仿真压差在应当是符合的吧,但结果不符是为什么呢?

网友:
少年搞出来了没?不行就是仿真软件有局限了

网友:
我MULTISIM仿真结果类似你的仿真结果哦,说明仿真软件真的有局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