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8低温无法工作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2):
在设计温控电路时使用了max1978,做了很多版本的温控电路,始终不能工作在零下40度,只能到零下10度,再低就控制不住温度了。请问各位大佬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
这是由于max1978芯片在极低温度下,芯片已经被低温冷冻失效,所以在极低温度下,已经不具备工作状态,所以对于在极低温度下检测温度的,需要另外选择温度控制器。

网友:
1、是否损坏或不良;
2、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MAX1978上,配套的其他元件也是有适应的温度范围的;
3、从温度传感器开始沿信号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我用过ADI的芯片做过类似的TEC温控电路,ADN8834,效果很好。

网友:
可以调换测温芯片试试看,也许芯片失效后老化了,所以无法正常测量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