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中LM2596是六个脚,为什么封装是5个脚呢?

楼主(2023-02-22):
pads原理图中LM2596是六个脚,为什么封装是5个脚呢?

网友:
有一个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
LM2596封装有六个焊盘,但实际上只有五个网络属性而已,具体的可以去看芯片规格书。

网友:
编辑一下封装,加一个贴片的大焊盘,就有6个引脚了。

网友:
查看一下封装里的焊盘编号,有的封装里TAB这类焊盘的编号是0,没有引脚对应。

网友:
很明显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