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Y电容抑制EMI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2-22):
    Y电容抑制EMI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目前Y电容广泛的应用在开关电源中,这是为了抑制电磁干扰EMI的共模噪音,通常会在原副边之间跨接一个Y电容,容值越大对共模抑制越有好处

网友:
    安规标准对Y电容大小有一定要求,容值大,漏电流也会相应增大,使输入和输出线间产生漏电流$ k- ~+ l" \: U
    Y电容是常用的抑制共模EMI干扰的方法

网友:
    加上Y电容以后,由于Y电容有通交隔直的作用,高频共模电流大部分通过Y电容分流回初级,只有少数一部分残留在次级,因此加上Y电容能抑制共模电流,而Y电容也称为共模滤波电容

网友:
    需要做EMC测试的,可以联系我v:186887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