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t region(BGA区域)问题

楼主(2023-02-22):
    各位大牛,在使用add shape添加constraint region(BGA区域)时,报出错误:region DRC checks are not supported in this product.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用的是Allegro?哪个组件?建议截个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Allegro?哪个组件?建议截个图出来

杜老师,感谢您的回复。是美国版Allegro17.4,除界面外,使用差不多。但是添加constraint region出现描述中的问题。上网也查不到相关答案。设计网域与网站网域不通,不太方便能将图片发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region问题?

网友A:
    除非是保密单位,不允许拍照、外发,否则网域通不通都不是障碍。
    由于问题背景不具体,只能靠猜,可能软件License购买不完整或者是组件选择的是低功能组件,不支持添加这样的constraint region,还可能是你的操作或者设置不正确,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保密单位,不允许拍照、外发,否则网域通不通都不是障碍。
    由于问题背景不具体,只能靠猜,可能软件 ...

了解,感谢。我会找cadence咨询下软件license和组件功能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