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设计的圆极化天线是左旋圆极化还是右旋圆极化?

楼主(2023-02-22):
请问这样设计的圆极化天线是左旋圆极化还是右旋圆极化?
请问是用什么指令或者公式判断的呢?望大神指教,致谢!

网友:
右旋圆极化

网友:
    那么在y轴就是左旋圆极化了?

网友:
    对角线长度一长一短
    短的相位超前,长的相位滞后
    按照由相位超前指向相位滞后,正好符合右手螺旋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