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干电池有没有电?

楼主(2023-02-22):
新购买的干电池电压稍高,而使用一段时间的干电池电压会降低不少,对新旧干电池有没有电量的测量方法是不一样的,用低内阻电压表测量干电池有没有电,也可以用电流档直接测干电池是否有电。
新电池的电压测量

干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5V,不管是1号、2号电池,还是5号和7号电池,出厂时的电压均是1.5V,有些新电池的电压会高一些,最大也只能达到1.6V。

测量方法: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直接测电压(数字表2V,指针表用超过1.5V的最低档)。测得电压在1.5V以上,则表示干电池有电。

旧电池的电压测量

干电池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电压在1~1.5V之间,无法用简单的判断电压的方法来测量了。有些存放时间较长的电池内阻变大,在测量时电压看似正常,但不能输出输出大电流,这种电池存在“虚电”,可以采用以下的测量方法来判断是否有电。

1低内阻电压表测量电量

一般情况下,对电压表的要求是内阻越高越好,可以减少对电路干扰,准确反应被测点的电压。

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就是一种高内阻电压表,但不符合测电池的要求,只有在电池输出一定电流前提下的电压,才可以客观反应出电池的对外供电能力。

符合测量要求的二种万用表:

(1)MF14型万用表的直流2.5V档,其内阻为1000Ω,测量1.5V干电池时(根据l=U/R),电池会有1.5mA的电流输出,如果电池存在“虚电”,测到的电压就会很低。

(2)用指针表的电池专用档,比如MF47的BATT、1.2~3.6V档。档的内阻只有15Ω,测1.5V电池时会使电池向外输出100mA的电流,测量结果也最贴近实际,既使只有1V的电压,也可以认为干电池是有电的。

2用电流档直接测电量

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用电流表测电压,但对于内阻高容量小的干电池来说,则可以通过直接测短路电流来对电池状态作出判断。

在测量工具的选择上,指针万用表与数字式万用表均可,都可以使用5~20A电流档直接测。新的7号电池短路电流不应小于1A,1号电池可以达到5A以上。

注意测量时间不要超过1秒,以免对电池造成损伤。

用指针表的500mA档来测量干电池的电压时,接近满度或打表的,则说明电量比较足。

万用表拨到直流电电压2V档,按下开关,两个表笔紧贴电极,黑表笔接负极,红表笔接正极,直接读数即可。干电池额定电压1.5V,新电池都会超出显示1.6V,更高的也有可能。

旧电池1.1V以下就基本没电了,但额定电流差别极大,遥控器电流非常小,电池只有零点几伏,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注意事项
闪光灯等需要大电流,不能用的电池,测量时电压还有1.4V,显示电量很充足。因此,闪光灯与声光玩具机车等不能用的电池,完全可以用在计算器、遥控器或电子表上。

在实际的测量当中,试用不行的干电池,不代表没有电量了,比如闪光灯上的电池,在测量时电压仍然接近1.5V,还是属于相当新的电池,可以用在其它电子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