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导出pdf后,原理图中的中文变成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2):
mentor导出pdf后,原理图中的中文变成乱码,怎么解决
mentor导出pdf后,原理图中的中文变成乱码,怎么解决
mentor导出pdf后,原理图中的中文变成乱码,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假如不對應零件或線路名稱, 可以使用圖形文字, 因為不知你要出怎樣的圖. (MENTOR 檔案或跟程式相關是不支援中文的會出錯.)

网友A:
    在原理图中改为宋体或楷体后再重新导出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改为宋体或楷体后再重新导出PDF

    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使用打印功能输出PDF

网友:
    设置成中文字体

网友(2023-06-21):
    修改字体还是不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