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容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23-02-23):
关于电容和频率的关系,在放大电路中常用到耦合电容和滤波电容 旁路电容等等,想知道电容容量、电容类型和频率的关系。比如容量在什么范围通过怎样的信号频率?就是容量对应频率的关系。比如1P-100P通过什么范围的频率,500p-1nF,100nF-10uF,10uF-100uF,>100uF等等对应的频率范围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主要看电容的频率特性吧。

网友:
这个取决于电容的封装、材质等等各项参数,没有完全的准确范围,建议楼主可以去村田官网上的在线工具查看不同封装不同材质的电容的阻抗-频率特性作为参考。

网友:
每种材质的电容都是有工作频率限制的。

网友:
网络当中有相关资料。

网友:
找电容的数据手册,不少厂家会提供的ESR与频率特性曲线图,例如国巨、村田等等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80910/C282072_33301C7F631E79921B82A8DAC6BCC5B3.pdf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201228/C882568_63DAAAA92CA14299472D29B32CD406FC.pdf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221021/3178442F9BF0F699B5358B4276BF2530.pdf

屏幕截图 2023-03-23

屏幕截图 2023-03-23

屏幕截图 2023-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