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软件做四层板,电源信号布线怎么进入电源层?

楼主(2023-02-23):
pads软件做四层板,电源信号布线怎么进入电源层?

网友(点评):
層面設定啊, 看你要整層同一net, 或內層拉線和鋪銅並存.

网友:
点右键看下快捷键........

网友:
在router里面呢。

网友:
你指的是GND过孔吗?通常除特殊的地线外我们都不会布地线,做好后再加过孔。

网友:
这个要打孔的,经过过孔进去的连线。

网友:
在图层编辑~~~~~~

网友:
    先确保你的板层设置了4层板,需要换层的走线打过孔,然后切到电源层进行布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