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PCB板时应该把元件放在哪一层?

楼主(2023-02-23):
焊接PCB板时应该把元件放在哪一层?

网友:
要是双面板,元件放在哪一层都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
元件到底应该焊在哪一层,是由设计PCB板时确定的,即是,在设计画PCB板时,由设计者先确定元件焊在哪一层,然后再布线的。

网友:
双面板,芯片尽量焊在顶层,插件也尽量焊在顶层。其它的贴片的电阻电容等,放在顶层和底层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