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AD10画原理图时候,使用frame添加注释,保存之后关闭原理图,再次打开注释的...

楼主(2023-02-23):
我使用AD10画原理图时候,使用frame添加注释,保存之后关闭原理图,再次打开注释的后半部分文字会丢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添加的是中文注释。乱码丢失那都是常有的事。尽量用西文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中文目测是会丢失,字母数字就还好,至少PDF打印出来还在那里。

网友:
昨天在做文档时遇到这个问题,反复测试,终于找到一个不丢字符的方法:
将原理图文件另存为 ASCII格式 即文本形式 就不会丢失了,以后再有更改,点击保存时,仍然选择文本格式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