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端口串联2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3-02-23):
    、前言

    很多车载产品都会在电源正、负极之间串联两个小电容,如下图所示。所以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是早期设计错误,然后一直沿用,还是大有讲究?

    、安全:增加耐压,防止短路过流起火

    我们都知道,两个1000pF、50V的电容串联,等效电容减小到500pF,但是耐压会增加到100V。

    如果是12V的系统,那么过7637-5a测试的时候浪涌电压会达到87V,所以两个50V的电容串联之后耐压是100V也可以防止浪涌过压导致电容损坏,造成短路过流起火等故障。

    有人说电容前面有大功率TVS可以把浪涌电压钳位到50V以内,但是大功率TVS动作是需要时间的,浪涌电压过来的一瞬间,大功率TVS还没有开始动作,电容就会直接承受浪涌的高电压。

    值得一提的是, C1和C7串联,但是后面的电容C6并没有再串联一个电容,这种情况下C6会不会承受不住浪涌电压?

    笔者认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共模电感会有差模漏感,所以在U1和U2两个节点之间相当于还串联了一个差模电感。当浪涌过来的时候,假设大功率TVS还没动作,U1=87V,电感两端电压为UL,那U2=U1-UL,所以U2的电压是小于87V的,C6耐压50V就够用了,不跟跟前面一样做串联处理。这个思路跟多级浪涌防护是相似的。

    EMC:高频滤波,减小差共模噪声

    串联可以理解,那容值为什么是1000pF?又为什么选择0603的封装?滤的是差模还是共模噪声?
    (1)1000pF容值:对于端口滤波而言,高频滤波一般最靠近接插件,因为高频噪声更容易通过传导和空间耦合跑出去,所以靠近接插件端口滤波,可以有效减少耦合。在共模电感L3两端接1000pF的电容,构成π型滤波,可以较好的滤除100MHz-200MHz左右的噪声。
    (2)0603封装:对于电容而言,封装越大,寄生电感越大,自谐振频率就越低,就会影响到高频滤波特性,所以一般都会选择0603或者更小的封装。
    (4)差模还是共模: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到两个电容串联就会想到常见的Y电容滤共模噪声的电路(如下图所示),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电路,两个电容中间并没有接地处理,也就达不到Y电容滤共模噪声的作用,只能滤除差模噪声。1000pF的电容和共模电感L3组合成了差共模高频滤波电路。

    以上是笔者对于电源端口串联两个电容的理解,不代表是设计的初衷。欢迎有不同想法的朋友留言讨论。

楼主:
    串联两个电容的设计初衷是什么,有朋友了解么?降低成本?

楼主:
    新增两个原因,感谢评论提醒的朋友!
    1.降低成本(100V耐压的电容要1206封装,较贵,两个50V耐压的0603电容更便宜)
2.安全要求(陶瓷电容失效模式是短路,两个电容串联可以有效防止电容短路造成过电流烧坏线路)

网友(2023-08-13):
    那现在24V系统,过5A是202V,以前标准是174V,请问电容又取多大?

网友:
    楼主解答准备, layout需要两个电容垂直摆放,也是考虑可靠性,应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