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P Wizard制作Allegro插件封装,在批处理生成焊盘时报错

楼主(2023-02-23):
大家好! 使用LP Wizard制作allegro插件封装,在批处理生成焊盘时报错,并停止封装建立。
Pad_Allegro报错如下:pads TACK ERRORS and WARNINGS:
NCDRILL: Drill hole is defined but there is no appropriate drill
         symbol defined. Hole will not show in drill legends,
         and there could be problems elsewhere as well.

内容是Drill/Slot symbol需设定,而手工制作焊盘时不设定这个参数也不会报错。
请教如何在LP中设置Drill/Slot symbol或不定义这个参数。万分感谢!

网友:
做插件封装不推荐使用LP Wizard,这个软件不能生成flash,对于多层板不适用,可以使用FPM8.0做插件或过孔

网友:
这个版本的最高版本只有0.0.8了,之后就不更新了好像,看视频教程貌似还要调整系统时间到2009才能用的吗???另外LPWizard对16.6版本allegro生成过孔时只要添加drill symbol就可以了,不过真的只能做双层板。。。

网友:
我用LP 2009  ,为什么不能进行到“Wizard”那一步呢

网友:
在跳出的对话框里面,进行一下保存操作,file>save,然后点击是,就能产生PAD文件,可以试一下。这种方法只是可以生成封装,但是操作过程仍然会报错。只是还没有尝试能不能用在多层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