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如图,TVS管为啥没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2023-02-23):
各位大佬,我遇到一个问题,电路差不多这样吧,芯片用的赛普拉斯的,电源为5V,线路上用了一个TVS管规格为:5V,50A,0.4A,400W,NXP的,为什么芯片坏了TVS确一点事儿都没有呢,求大佬解答下

网友:
TVS管当然没那么容易坏,他是能量器件;再说,你芯片话就是因为电源高压进来么

网友:
损坏引脚VCC和VSS供电脚位,会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检查一下TVS管是否是好的。如果不超过TVS管的工作电压,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要先查IC损坏的原因,你IC损坏的原因都没查到,怎么知道是TVS导致的,何况一般芯片电源输入耐压都有余量,你还有TVS没那么容易被浪涌击穿,建议查其他地方的原因

网友:
    要看看TVS管的钳位电压是否小于要保护器件的最高承受电压!

网友(2023-07-07):
    也要看下布线吧,tvs管要在主干道上,起码浪涌过来可以先经过你的管,不会直接漏过去到IC

网友:
    估计还是TVS管的钳位电压不对

网友:
麻烦贴出实际原理图、PCB布板图、TVS管具体型号,以及浪涌、脉冲群试验是如何接线导致IC烧坏的,这样更方便分析一些。

网友:
    TVS管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5V TVS的击穿电压6-7V的样子,爬升电压更不止,再对比你电源芯片的耐压是多少

网友(2023-12-08):
    看看是过压烧坏还是过流烧坏,芯片最高耐压是不是低于5V

网友:
    1.拆除IC后,上电看看TVS是什么状态?确认TVS是否有问题;

网友:
    1.拆除TVS、IC看看电源VCC是否正常?2.去掉IC,再上电,看看TVS是否正常?3.去掉TVS,再上电,看看IC还会不会坏?

网友:
    TVS管主要是释放瞬间高能量,降低对IC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