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油的粘度对 PCB 的质量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2-23):
碳油的粘度对 PCB 的质量有什么影响?5 h' K% s6 Y7 v# \+ f

网友:
碳油的粘度直接影响到碳油的阻值

网友:
当阻焊的油墨过于厚时(高于贴片或是IC位),在后面制程加工就会造成锡浆因刷不良或是焊接不良,也会造成元件装贴不良甚至无法装贴,油墨过薄则会导致绝缘厚度不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