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配置外部总线还需要其它寄存器吗

楼主(2023-02-23):
我的 2214 板 IO 口和中断均能正常工作,今天准备调显示器,显示器接在 CS2 上,8 位数据线,通过查资料,得 cs2 的地址空间为 8200 0000,于是我将命令口地址定为 0x8200
0001,数据口地址定义为 0x8200 0000,对啦,数据命令切换线在 A0 上,在显示器初始
化前,对 CS2 进行了配置,即 BCFG2&=0XCFFF FFFF,即除修改成 8 位数据线外,其它均
不变,对显示初始,定时送显示器,但是测量 CS2 口线,根本不出现低电平,更不用说
数据线啦,即好像外部总线根本没有工作.
之后根据 2214 的模板,从新设置了参数,结果写信号出不来,片选,读地址,数据均有.
PINSEL2=0x0f814910;
BCFG2&=0xcfffffff; // CS2,8 位数据线,
请问,配置外部总线还需要其它寄存器吗,由于手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请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
注意 BCFG2 的写保护位.

网友:
可配置总线以连接至其他消息传递网络并与这些网络交换消息。为此,必须配置外部总线连接。外部总线连接包含与远程消息传递网络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