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总是烧坏什么情况?

楼主(2023-02-23):
如图,电感和电阻烧坏626芯片D极烧断,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

网友:
IC2 4脚这个地方,会因为RCD电路中的C充满电后,在释放电能时,原边电感还是处于振荡状态,依旧会有大电压冲击产生,此时RCD走不通,就会灌进IC2的4脚,应该是大电压导致的IC2的4脚损坏。R作为软启动电阻,功率太小了,肯定会烧的。

网友:
R2可以换成功率电阻,IC2的话,可以的话,最好四脚电压不接在变压器上,在四脚加电容的话,作用有,但是可能作用不大,并且还需要高耐压,成本会加高

网友:
E3 E4电容性能不良,尖峰吸收看下

网友:
D4应该加一个旁路电容,吸收尖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