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PCB天线详细调试步骤

楼主(2023-02-23):
蓝牙PCB天线详细调试步骤

射频工程师的日常

1. PCB Trace尺寸
设计天线之前,参考一下供应商参考设计资料绘制天线,制板后回来调试。

2. 测试前准备
首先准备一根可焊接的同轴线,割开天线匹配网络与滤波器连接处,将同轴线内芯连接到匹配网
络的输入端,外屏蔽层焊接在PCB的地上,尽量靠近天线的输入端匹配网络。

3. VNA校准与调谐
VNA通过同轴电缆连接到产品上,可在同轴电缆外套上铁氧体磁环,铁氧体磁环有助于防止射频
电流在同轴电缆外面流动(会干扰测量)。对VNA Port1(单端口)使用电子校准件或者机械校准
进行开路、短路、负载校准。校准完毕后,将PCB和VNA连接,使用S11/Smith Chart测量输入
端阻抗(注意调试时去嵌),可借助Smith Chart2.0 阻抗匹配软件调整匹配网络的LC电容电感
的 值 来 调 谐 , 同 时 也 可 以 切 割 Trace 天 线 的 长 度 , 直 到 S11 轨 迹 ( 显 示 在 VNA) 在 中 心 频 点
2441MHz处的史密斯图,此时天线大致调谐完成。

4. 远场测试
使用VNA网络分析仪Smith Chart进行天线调谐后,还有必要进行微调,结合蓝牙产品的发射功
能,从而使天线性能得到优化并最终定稿。对于性能测试,最好是在半电波暗室中进行,能得到
天线全部的指标。但是往往现实不尽如人意,大多数工程师并不从事射频工作,从供应商直接采
购蓝牙模组产品进行集成,对于天线更是一无所知。因此,对于硬件工程师,我们可以使用简单
的测试方法,在室内或室外距离产品2米处使用频谱仪接收功率(X,Y,Z三个方向进行评测),从
频谱上的功率显示来判断天线性能。测试过程中注意避免金属物体,如实验室金属桌、文件柜、
灯柱和汽车等。

网友:
常见的蓝牙天线主要分为偶极天线、PIFA天线和陶瓷天线三种。

网友:
PIFA天线属于单极子天线,它的反射损耗对地板大小比较敏感,同时,其远场辐射不均匀,难以满足手机、蓝牙耳机等终端设备对天线的全向辐射要求;

网友:
陶瓷天线普遍增益较小;偶极天线易于实现较大的增益和较小的反射损耗,但其电长度一般都是波长的1/2。计算工作在2. 45 GHz的蓝牙天线需有约60mm长。

网友:
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便携式电脑等设备中,普遍接受它的工作频段为2. 4 GHz—2. 484 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