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237配置很困难,有时配置成功,有时不行

楼主(2023-02-23):
厂家可以给一个代码参考下?网上找的程序,读取1237温度,写入配置前延时等待判断SDA为低,然后开启写配置过程,程序只在初次化时候配置,有时可以配置成功读取温度,大多数时候,读回来的系称重通道的AD值,不知为何原因

网友:
在初始化里加一个循环,直到配置成功再跳出,不然只配置一次成功率太低,芯片配置失败就会采用默认值,这时采集的数据就不是温度值。

网友:
修改cs1237的过程中,cs1237需要对修改的配置进行建立,这需要一定建立时间,所以在建立时间内去读取配置信息可能会读取错误,下面是我写的配置时的循环,详细配置时间请看注释
void SampleExt::_cs1237Init(void)
{
          samplePortInit();

          while(1)
                {
                        _writeConfig(CONFIGDEFULT);
                        //通道切换后模拟所需的建立时间 2ms;
                        //PGA/速率切换后模拟所需的建立时间 0.8us;
                        //数据建立时DOUT保持高电平的时间 10Hz->300ms;40Hz->75ms;640Hz->6.25ms;1280Hz->3.125ms;
                        osDelay(3);//为满足所有配置项切换的时间条件,延时>=2000.8us
                        if(_readConfig()==CONFIGDEFULT)
                                retu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