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与非、或非CMOS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2023-02-23):
非、与非、或非CMOS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
非们简单的很,上P下N,像一个跷跷板

网友:
与非是两Pmos并联,两Nmos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
或非是两Nmos并联,两Pmos串联,就可以了,和与非相反。

网友:
基础门电路,也就那么不到十个,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