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PC2214 的 BOOT0 和 BOOT1 的用法.

楼主(2023-02-23):
请问:关于 LPC2214 的 BOOT0 和 BOOT1 的用法. 前提:我使用内部 FLASH 作为程序存储器,利用外部总线 CS0 扩展一片并口的 12 位 AD,
CS1 扩展并口的液晶,CS2 扩展一片 RAM 芯片.
我的想法:将 BOOT0 和 BOOT1 上拉,系统上电启动后,检测到 11,那么从内部 FLASH 启
动,之后我可以设置管脚的选择寄存器,使能 CS0 和 CS1 和外部总线,那么我就可以随
时的利用它的地址访问我的外部扩展的设备.
请问我的想法对吗,并请指点一下我应该注意的相关的问题.

网友:
正确的.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代码将从ROM区启动,这上电启动都会运行Bootloader,在此过程中可以实现IAP程序更新

网友:
在访问外部扩展存储器时,地址总线是如何设计和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