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在内层走线的时候应该布在哪一层好

楼主(2023-02-23):
高速信号在内层走线的时候应该布在哪一层好

网友:
    优先参考地平面,同时使过孔残桩尽量短

网友:
    离参考层越近、相邻层串扰越低越好吧

网友:
    这种情况所遇多是采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A:
    假如PCB的叠层为TOP、GND1、S1、POWER1、GND2、S2、GND3、BOTTOM.高速信号应该优先考虑S1层这样,信号的回流路径是最短的。

网友:
    按照stub最短来说的话,应该选择在S2层。

网友:
    能用表层连接上是最好的,不能的时候就考虑STUB最短、参考地的层面。
表层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就选择两面都是参考地的层面

网友:
    越近越好,初期的布局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PCB的叠层为TOP、GND1、S1、POWER1、GND2、S2、GND3、BOTTOM.高速信号应该优先考虑S1层这样,信号的回 ...

    S2更好一些吧

网友:
    上下都是地

网友:
    高速信号布线层选择第一个就是考虑stub和参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