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网分调试wifi 2.4G 射频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3-02-23):
最近调试RT5350板子的射频PI型电路部分,发现调试电感和电容的情况和理论上相差很大,比如,理论上说并一个电容,那在网分上是往下跑的,串一个电感是往上,顺时针跑的,可现在我在调试这个板子过程中,这个情况完全反过来,请问大神们遇到这问题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实际的电容电感都是有寄生参数的,理想的电容是向下跑的,理想电感是向上跑。
    而实际电感电容在超过谐振频率是会分别呈现为电容或电感特性,这时就是电感向下跑,电容向上跑了。
    因此,假设你关注2.4G频段,使用一颗4.7pF的电容,在圆图上是向下跑的,呈容性;但是如果你使用一颗10pF的电容,可能在圆图上就向上跑了,呈感性。因为8pF左右的电容,它的谐振点大概就是2.4GHz。

网友:
    非常正常,那个跑动都是理论值,特别是2.4G相对比较高的频段

网友:
    检查你的阻抗线是不是已经偏离太厉害了。其次检查是不是你选用的电感或电容值大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电容电感都是有寄生参数的,理想的电容是向下跑的,理想电感是向上跑。
    而实际电感电容在超过谐振频 ...

是这个理没错
简单说  你的电感电容
    如果谐振频率   小于2.4G  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电感往下跑   电容往上跑

我再补充一下
如果选这颗
GJM0335C1E180FB01
谐振频率高于2.4G   却还是出现上述情况呢?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上图是组件本身的谐振频率
    但组件真正在板子上运作时
其谐振频率会包含了   PCB的寄生电容  与寄生电感
换言之  真正在板子上运作时的谐振频率
会比组件本身的谐振频率 (2492 MHz)   还要再小
    如果小到比2.4G还小   那当然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同样18pF电容   0402的谐振频率  肯定比0201小
    因为0402体积较大  寄生电感大   焊盘大  寄生电容大
    故谐振频率  比0201小   也是这道理

因此谐振频率  除了跟电感电容值  Size有关  也跟PCB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