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文件3D事宜

楼主(2023-02-23):
    各位大侠好,小弟请教关于pads 3D文件几个问题:
1.器件的3D库怎么和PCB上面的器件封装关联在一起?
2.PADS 输出的3D 文件 emn emp ,这个结构打开是不是和我们看见的是一致的(意思就是器件的3D外貌是一致的)?

    有没有大侠,能够帮忙解答下啊! 如果可以,请指教下步骤!

网友A:
    原理图库 -> Properties(属性) -> Parameters(参数)  -> Add -> Footprint

弹出一个PCB模型对话框,点击 浏览 或者 直接输入名字 选择对应的 PCB库封装模型。

网友B:
    view>pads 3d,在PADS 3D窗口,右键选择编辑封装就能关联3D库。2,要输出step,IDF只有高度信息

网友(点评):
IDF只有高度信息?? 是只有高度外框的零件3D模型, 未細緻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B:
view>pads 3d,在PADS 3D窗口,右键选择编辑封装就能关联3D库。2,要输出step,IDF只有高度信息

只是针对这个主题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库 -> Properties(属性) -> Parameters(参数)  -> Add -> Footprint

    弹出一个PCB模型对话框, ...

你确定这个是PADS原理图Logic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针对这个主题说的

能不能原理图Logic 导入Layout 时,自动把3D关联起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原理图Logic 导入Layout 时,自动把3D关联起来啊?

    关联之后把信息保存到3D库里,就不用再次分配3D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联之后把信息保存到3D库里,就不用再次分配3D库了

    请问下怎么去关联啊?这个我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