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压很低,但是电流高;或是电压很高,但是电流很低,到底哪一种对人的伤害比...

楼主(2023-02-23):
如果电压很低,但是电流高;或是电压很高,但是电流很低,到底哪一种对人的伤害比较大?

网友:
    只和流入身体内的电流有关

网友:
    对人体有伤害的应该是电流。

网友:
    电流是杀死细胞的根源,但是这个杀死是需要时间和一定电流的。人体也是有电阻的,电压低电流高时,流经你人体的电流是很低的所以没啥危害,高电压低电流一般就是短暂放电,人体会有灼烧感等,真正危险的是大电压大电流,但是只要保证你与大地间的阻值足够大,还是可以保证安全的。

网友:
    人体的电阻是大致固定的, 那么你的安全电压不就对应了安全电流了么。你不能说哪个伤害大,因为他们都是相对应的。不存在大电压小电流的情况。

网友:
    电压和电流都可以杀死人,只要量程够大,你看高压线,就算你不被电线接触到,距离近了亦一样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