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在加工成产品后开路或短路该怎么办?

楼主(2023-02-23):
PCB板在加工成产品后,由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过段时间出现线路开路或短路的现象,请问这种现象如何在前期进行控制,即在PCB板来料时做哪些方面的性能测试可以控制住这些现象,是否可以进行高温/高湿检测?

网友:
如果是人工焊接,要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
    设计时首先要考虑走线的粗细和间距,这个没处理好的话,后面因高温、高湿、大电流等因数的影响都很难保证!

网友:
    首先,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是否短路;其次,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此外,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就不容易查到。

网友:
    主要看是哪里短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是制造工艺的问题或线路设计的问题,可以尝试改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