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次多项式的运行

楼主(2023-02-23):
之前得到一个三次多项式,想将一组数据的横坐标带入得到数据与纵坐标进行作差,从而得到误差。但是现在运行出了点问题。
第一个是报错“超出矩阵维度”
第二个是想麻烦各位老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错误,例如未定义变量等,十分感谢。
下面是代码:
clc;
y = [-0.13, 1.3, -3.8];
for i=1 :length(het)
polyval(y, [het])
z(i)=y(i)-he(i)
end
plot(z);

网友:
在多项式中,次数最高项的次数是 3,就 叫做三次多项式,

网友A:
    是het不是he吧,最基础的错误了
    z(i)=y(i)-he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het不是he吧,最基础的错误了
z(i)=y(i)-het(i)

    感谢回答,就是het,t是时间,把时间带入,he是测量数据的纵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