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测试项目的整改问题

楼主(2023-02-23):
    最近在测试WiFi产品的发射接收相关测试项,有时候接收灵敏度特别差,到这fail的原因都有哪些啊?另外有没有大神有WiFi射频相关的整改方案?

网友:
    什么叫“有时候特别差”?同一个平台,有时候又是正常的吗?如果是,检查环境是否有干扰。排除环境,在考虑平台本身的问题。
    对wifi产品来说,RX静态如果有问题,还是很容易确认的,比如先确认TX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匹配应该是OK的,前提是用的ipailna的情况,如果是有外挂lna的,相对复杂一点。可以切换不同的信道来看看,是否都有问题。

网友:
    板子用干净不。RF是模拟量,测试时候参数不会相差很多。如果差别很大的话,检查RX的无源器件测试下,参数是否合乎规定值。还有晶振的传导会导致灵敏度下降

网友:
    在屏蔽箱、网房、暗室里试下,可能是你附近有信号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