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直流稳压电源DP305

楼主(2023-02-23):
    电源一直处于恒流模式,电压一拧高了马上就到恒流模式,无法调节电压,而且调节电压的时候有呲呲的异响,有没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是那部分出的问题

网友: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高精度电源 笔记本手机维修电源 DP305。工具坏了,就换一个新的,不要影响了工作

网友:
    拆开看呗,恒流那两电位器坏没坏反正已经坏了大胆拆了它。

网友:
    检查一下输出端,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这类电源最爱坏电位器,优先把所有电位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