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程序JTAG及AS口加载问题

楼主(2023-02-23):
    今天调新板子,程序从JTAG和AS口都下不进去,且提示不同。

    加载JTAG,程序烧到48%,出ERROR:  CFG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万用表测,CFG_DONE 角经电阻10K接到3.3V,且 CFG_nCE 已接地。

    换成AS口,在选择目标POF文件时就出错,说Cannot add target device EPC16 to device chain when in current programming mode.
不知道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关联。求指导~~~

网友:
    JTAG烧录可以用来下载到RAM或者烧录到ROM,但是AS只能烧录到ROM。

网友:
    从几个方面找原因:
    1。 内核电源是否正确;
2。AS,JTAG电路设计焊接是否正确;
    3。FPGA芯片焊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JTAG口烧了,FPGA的JTAG口很脆弱,USB-blaster热插拔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导致用万用表测JTAG接口有接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只有换FP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