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顶层隐藏了,别人的元件库在顶层的器件也隐藏了,但是我的没有隐藏。

楼主(2023-02-23):
如附件所示。

网友A:
顶层显示的是阻焊吧。

网友:
    要么是创建封装的时候多创建了一层,要么是层叠设置不对,把光绘设置好,再只看Bot层看看。

网友:
    查看一下对象属性层,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显示的是阻焊吧。

    是的,我创建封装的时候多了一层place_bound_top层。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原因。在制作焊盘的时候,多了一层阻焊层。

网友B:
    秀一下显示的是什么?看起来像阻焊,估计是层面没设置对 ,只是把焊盘关了,阻焊没关

网友:
    有阻焊才是正常设置啊,就像6楼说的,阻焊层关掉就不显示了。place_bound_top如果你不设置,关闭后再打开,软件会自动赋予一个place_bound_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秀一下显示的是什么?看起来像阻焊,估计是层面没设置对 ,只是把焊盘关了,阻焊没关

显示信息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