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源纹波仿真

楼主(2023-02-23):
有芯片的pwl 电流波形,有Rdie/Cdie,package的s参数,pcb的s参数,如何仿真电源的纹波呢?用啥工具?systemPI??哪里有教程或者操作步骤,给参考下,谢谢。

网友:
要用示波器吗

网友A:
    用systemPI,把VRM、package的s参数、pcb的s参数、Rdie/Cdie和芯片的pwl 电流级联起来就可以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ystemPI,把VRM、package的s参数、pcb的s参数、Rdie/Cdie和芯片的pwl 电流级联起来就可以仿了

多谢阿杜老师,我就是这样弄的,但是出来的结果明显不对,波形是在0V上下,而不是在VRM的电压,如下图,只仿真一路电源,有点好奇的是,VRM和IC之间的GND不需要连起来吗?如何连起来?

网友A:
    要连,跟电源一样的方式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连,跟电源一样的方式连起来

但是VRM和IC的block都是只有一个可以连的管脚,怎么增加一个GND的管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连,跟电源一样的方式连起来

    是我的PCB的电源的S参数提取的有问题,把pcb的去掉,只仿package的就正常。想问阿杜老师,如果只提取pcb的电源的s参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用的是powersi

网友(2023-04-25):
    1. 芯片的pwl 电流波形,有Rdie/Cdie,如何加到system si里面的呢,我没找到要加Rdie/Cdie的入口呢;2. 芯片的pwl 电流波形如何查看它的电流频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