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集正弦波怎么判断频率?

楼主(2023-02-24):
现在通过运放,把交流电输入给单片机PIC16F877A的AD口,程序代码是汇编,故没怎么看懂,程序中这样写的好像是判断采集次数来判断波形是50HZ或者60HZ,而且为了判断交流电的幅值通过累加后与一固定值做比较的,AD是10位AD故程序中采集的值与0x7f差的绝对值累加和与一数值做比较,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因为AD是10位且采样的时候运放把交流波形抬到5V的中点左右,即交流电的0V与2.5V相重合,故采集到的值0X7F做减法我可以理解,但不明白的如下:运放电路图和运放输出到AD口的电压波形如图所示。但疑问如下
1.程序中每400US处理AD程序一次,且通过AD采集的次数与24做比较来判断波形是50HZ或者60HZ 这是什么道理?
2.为什么每次采集的值累加和与一固定值做比较来判断输入电压的幅值是220V或者380V

程序中有段注释 如下
;(半周期采样幅值累加值 < #0x0350)
请问0x0350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的这款产品是PIC 汇编看着太长,请问单片机怎么判断交流电的频率和幅值?谢谢!

网友:
测试频率应该不只是和24做比较,还应该有对采样值的处理做依据,判断方式是判断交流电的半周期时间长度。

网友:
数据太少,不过应该是根据采样值得出信号幅度的大小来判断的,具体数值跟外电路有关,可以试着计算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要找个数学好的来做算法吧,根据每次的数据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