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汽车7637低成本方案

楼主(2023-02-24):
    、前言

    随着汽车电子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智能驾驶级别的不断提升后,车内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因此,高性能的车载电源设计是现代化汽车安全,稳定可靠运行的关键。车载电源系统的应用环境复杂,因此汽车内的电磁环境较为恶劣。汽车的电气设备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电磁干扰,这些干扰的频带很宽,通过传导、耦合或者辐射的方式,传播到电源系统内,进而影响到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最恶劣的情况往往是由于车辆自身产生的干扰所产生的,如点火系统、发电机及整流器系统的干扰脉冲。国际标准ISO7637针对道路车辆及其挂车内通过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干扰,提出了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及测试方法,适用于12V或 24V的电气系统车辆。

    、测试标准

    国家测试标准为:GB/T21437.2-2008/ISO 7637-2:2004,不同车厂会有自己车厂的标准体系。模拟抛负载瞬态现象,即模拟在断开蓄电池(亏电状态)的同时,交流发电机正在产生充电电流,而发电过程中机电路还有其他负载时产生的瞬态;抛负载的幅值取决于断开电池、发电机转速的大小和励磁磁场的强度。抛负载的脉冲宽度主要取决于时间常数和脉冲幅值。在大多数新型交流发电机内部,抛负载幅度是由于增加二极管而受到抑制。抛出负载可能的原因:因电缆锈蚀、接触不良,或在发动机运转时,故意断开和连接蓄电池。

    1.实验脉冲5a

    图1 试验脉冲5a

    表1 试验脉冲5a参数

    2.试验脉冲5b

    图2 试验脉冲5b

    表2 试验脉冲5b参数

    、案例分析

    某客户卡车行车记录仪产品,供电电压24V,在做7637-5a(174V、8R、350ms)测试时,直接冒烟,产品的电源烧毁短路。

    图3  5a测试参数设置

    1.分析:

    拆开行车记录仪查看发现是因为电源输入没有过压保护电路,浪涌电压174V直接通过电源线进入DC-DC,过压导致DC-DC击穿。

    图4 整改前部分原理图

    图5  5a测试未整改时的波形

    脉冲5的浪涌脉冲具有能量大、作用时间短的特点,会对系统电路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因此对脉冲5的抑制是整个前端保护电路设计的重点。

    (1)首先要确定整个被保护系统的最大输入电压,通过查看DC-DC规格书,发现前级DC-DC的最大耐压值为58V,所以在发生脉冲5的浪涌冲击时,TVS管必须能把电压钳制在58V以下。

    (2)TVS管选型有几个重要参数:可承受的反向电压Vrwm、反向崩溃电压Vbr、抑制电压Vc。

    Vrwm必须大于系统的正常输入工作电压,以防止TVS管对正常输入电压进行动作,同时考虑卡车1.5倍电压通电测试,所以选择的TVS的Vrwm大于24V,Vbr小于36V,同时Vc要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耐压值50V,同时尽量接近该值。

    (3)通过TVS规格书发现,5KP33能满足所有参数要求,我们选择单向TVS。

    2.整改措施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5KP33A,将过压钳位到正常58V以下,根据公式P=UI可知,当我们电路中的功率不变的时候,电压变小,电流一定会增大,所以我们的电源输入端的线束一定要满足电流过大时的限值,也可以在输入端加入一个正温度系数可恢复保险丝(PPTC)对电路进行限流保护。

    图6  5a整改后部分原理图
      图7  经过TVS钳位后电压波形

    3.测试结果

    增加大功率TVS(5KP33A)后,7637-5a(174V、8、350ms)测试10次行车记录仪工作正常。

    、结语

    汽车电子产品的接口防护需用过压保护器件,很多工程师意识到要用保护器件,但由于选型不当,造成产品浪涌测试不通过,产品多次验证测试,浪费人力财力,或过度设计,造成成本压力,我司可以验证测试TVS防护等级,为您推荐最合适的大功率TVS,有遇到7637-5a不过的问题,欢迎联系我们。

网友:
    很稀饭,料足味美,专业和深度,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