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功率或者IPP如何确定

楼主(2023-02-24):
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VCC是24V,电流1A,最高工作电压Vmax是26V,后级电路可承受的最高瞬态电压为50V,其他的都选好了,但是TVS管的功率或者IPP如何确定

网友:
功率要根据你的浪涌大小和选取的电压参数有关,24V系统拿36CA来说,你要符合5b脉冲,需用1.5KW以上就OK了,对于5a脉冲来说,必须要8KW以上

网友A:
这个有没有计算方法,选取“符合5b脉冲,需用1.5KW以上就OK了,对于5a脉冲来说,必须要8KW以上”是凭经验还是理论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计算方法,选取“符合5b脉冲,需用1.5KW以上就OK了,对于5a脉冲来说,必须要8KW以上”是凭经验还 ...

经验,这个应该是有理论计算的,可以问TVS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