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干膜感光速度?

楼主(2023-02-24):
什么是干膜感光速度?

网友:
干膜感光速度是指光致抗蚀剂在紫外光照射下,光聚合单体产生聚合反应形成具有一定的抗蚀能力的聚合物所而光能量的多少

网友:
在光源强度及光距固定的情况下,感光速度表现为曝光时间的长短,曝光时间短即为感光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