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可以用等效为电感来分析吗?

楼主(2023-02-24):
现有一个自耦变压器做的调压器,10KV,单相,在上电时建立磁场并根据目前匝数输出电压;那断电后,此时自耦变压器是否可以等效为电感来分析->里面存在电能,又因它里面还有铁芯之类的东西,理论上磁场在断电后一段时间依然存在,那么我在磁场电能还没消失的时候再次上电,会否造成瞬间电流过大?
现在已经试验出瞬间电流确实大很多,不知道有没有有此类经验的坛友能解惑下?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
没有铁芯较长的电缆也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
10kV疑为10kW之误。合闸后瞬间电流很大,那是因为合闸相当于一个阶跃电压施加在铁心电感上,合闸后电流是瞬态与稳态的叠加。若合闸角度合适,则铁心中磁通直接进入稳态,瞬态电流为零,绕组中电流按照稳态工作时的规律变化。但除了这个角度以外,其它角度合闸都会造成瞬间电流冲击,然后电流逐渐变为稳态电流。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调压器上电后启动后,延迟大约十几毫秒,忽然一个瞬态电流,直接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