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打开一个PCB时,提示如下

楼主(2023-02-24):
AD13打开一个PCB时,提示如下: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EE1AD74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at 1EE1AD74.
求大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卸载软件重新安装。

网友:
这个错误是Altium安装文件路径C:\Program Files (x86)\Altium\AD13\System下的advpcb.dll出错。

网友:
必须卸载重装,另外安装新版本前应当将旧版本卸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