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连接器有什么作用?设计要求是什么?

楼主(2023-02-24):
FPC连接器有什么作用?设计要求是什么?

网友:
可以使PCB往小型、薄型化发展。

网友:
功能化模块的集成使信号传输的需求不断增长,电子产品内部通常会采用FPC柔性电路作为主要连接。

网友:
FPC连接器从外观设计到产品性能、质量,都要进行全面分析和严格把控。在FPC连接器的制造流程中,测试是很重要的一环,首先外观上做到确认结构的牢固性、质量的合格性,性能上测试其连接的可靠性、耐环境度、寿命长度等。其次要求测试连接模组具有在小pitch中适应能力强,连接功能强,能传输大电流的特性。

网友(2023-10-09):
    薄型化,FPC是可折弯的,可减振,可拉动不是硬连接等功能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