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原理图写程序

楼主(2023-02-24):
功能:数码管循环显示接收的电压电流数据,按键按下一次显示的电流+2并传输出去;芯片:瑞萨R5F1006A

网友:
这好像不难,只是瑞萨的用的不多

网友:
就因为是小白才要自己写,要不你永远都不会写。分成单个的模块,比如数码管显示,按键采集,模拟量输入,串口通信,每个都会用了再组合在一起就行了呗

网友:
不难,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只是没用过,需要重新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