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72四个输出脚输出一样

楼主(2023-02-24):
PT2262的10-13脚只接一个输入,PT2272接线如图,在面包板上测试。
2262发射是正常的,通过另外一个单片机解码的接收器可以正常接收。
2272的四个输出脚接的led灯都是一起亮一起灭,四个脚测过也没有短路。M4,L4,T4三种芯片都测过一样,奇怪了。

网友:
2262其他3个输入脚未接下拉电阻。是不是面包板测试的原因,常规理解不接应该也不至于导致2272输出高电平。

网友:
2272可以并行输出,可以用io扩展芯片扩展输出脚。

网友:
不要买外置电感晶振的,这种质量差。要买集成芯片那种,价格差不多。

网友:
天线很重要,有一次发射模块天线靠在晶振上导致接收端时不时无法接收。
玩这个还是要搞个示波器,可以买个二手的。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