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 4 选 1 数据选择器实现 F(x,y,z)=xz+yz’

楼主(2023-02-24):
利用 4 选 1 数据选择器实现 F(x,y,z)=xz+yz’

网友:
假设4选1数据选择器的地址端分别为Al和A0,数据转输入端分别为D0、 D1、D2和D3。由于
F(x,y,z)=xz+yz
          =0.y'z'+xy'z+1.yz'+xyz
令:  D0=0,D1=x,D2=1,D3=x,Al(SD2)=y,A0(SD1)=z,即可实现F函数,其电路如下图:

网友:
根据输入地址代码,从一组输入信号中选出指定的一个送至输出端的组合逻辑电路。也叫做多路选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