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油墨过厚或是过簿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2-24):
阻焊油墨过厚或是过簿有什么影响?" S. P6 A9 [" Y

网友:
当阻焊油墨过厚时(高于贴片或是 IC 位),在后制程加工就会造成锡浆因刷不良或是焊接不良

网友:
会造成元件装贴不良甚至无法装贴,油墨过簿就会造成线路的绝缘不够厚,就会产生漏电现象,影响后制程的产品性能。

网友:
阻抗要求很高的话会影响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