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配置完“CIS Configuration...”,放置数据库元器件,出现问题

楼主(2023-02-24):
    “Windows找不到文件‘1’。请确定文件名是否正确后,再试一次。”

    以及点击“确定”后,会再弹出一个窗口“ERROR(ORCIS-6129);The specified file was not found.”如何解决?

网友A:
    没配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配置好吧

    器件可以调出来使用,就是得多点两下弹出的报错窗口,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提示的错误,要么是value里带着小数点,要么是生产厂商里填写的汉字内容

网友(2025-02-19):
    请问老哥 问题解决了吗